差分放大的波形问题

楼主(2011-05-14):
我用的是AD620,输入的是信号源的标准波形,但是输出的波形却变了样。这是楞个一回事啊?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啊,谢了。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检查一下输入信号是否超出共模允许范围。

网友B:
信号发生器与运放之间有参考电平关系了吗?
说俗一些就是两个之间共地了吗?

网友C:
有点像信号大了,减小幅度观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信号很小也是这样的,只是不太明显。。。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入信号很小也是这样的,只是不太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是差分输入,信号发生器的正负两端是分别跟差分运放的正负输入端相接的。差分运放的参考电压端接的是板子上的地,至于信号发生器跟运放的参考电平没有联系的。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5楼:
我在2楼说的话,和3楼是一个意思。

网友C:
小到什么程度的信号?你不觉得这个畸变很奇怪么?跟信号完全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信号源的输出是最小是40mv(峰峰值),也是畸变的就是不明显。并且这个畸变不是固定,而是随时间不停地变化的。

网友C:
如果干扰的位置不确定,则怀疑是有其他干扰源注入,短路输入端(0输入信号状态)继续观察是否还有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测试了一下,将输入短接的话输出是0,没有干扰。

网友C:
带信号检测,看电源上有啥东西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带信号检测(并且我的电源都没开,只是提供了信号源),发现正负电源和输出都是有信号的,波形如下。

正电源波形:

负电源波形:

输出波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我的电路有问题,以前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C:
我想你找到问题所在了,下面的自己干吧。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道是电源的问题?但是通上电后电源是正常的啊,只是断了电测量会有残余电压。还是说差分放大的接法有误?但是以前也是这么接的(别的用途)可以正常工作。我的输入是50hz的工频弱信号,难道是环境工频的干扰?

网友C:
应该是电源问题,你再继续排除下面的了。

网友D:
认真听讲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将信号发生器的负端连到板子的GND上。

差分信号再怎么抑制共模,共模信号也要保证在一定范围内。
并且最好有稳定的不超过范围的共模电压。

从你的图上看,你的异常是工频的。
也正说明你的信号发生器与你板子之间有工频的共模电压。
这个共模电压可能是悬浮的,通过Y电容跟AC电源耦合的,有很小的能量,通过信号发生器的正负信号线没办法拉到一个参考电平,所以需要一个可靠的参考电平。

网友E:
我新手~一点看不懂,看来要加紧学习了~~

网友C:
我新手~一点看不懂,看来要加紧学习了~~
引用 网友E:

啥都不需要懂,要懂的时候去google下或者翻翻书就知道了,要懂的是方法,你学下我怎么给他定位的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mmax的解答。不过信号发生器的负端(也是我信号的负端)是通过后面的一个电阻网络接地了。

不知道是不是3M的电阻太大了,等效于没接地?还是怎么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