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电阻与输出过载

楼主(2011-05-14):
在《电子学》里有这么一句话

为什么说反馈电阻大,输出就不回过载?

网友A:
反馈电阻上的电流是运放输出电流的一部分。如果反馈电阻上要求的电流大到运放输出端无力提供,那就是过载了。

网友B:
为什么说反馈电阻大,输出就不回(会)过载?

反馈电阻也是输出负载的一部分。有时会比相同电阻接地消耗电能还多。原因是电阻反馈到的输入端,可能比地电位还低——这种情况是有的。

另外,不要轻易打出错别字。

网友B:
关于过载

过载的概念可能还不单单指运放的输出,以典型的反相输入为例,输入电阻需要提供与反馈电阻相同的电流(否则电流就不平衡),这样的后果是可能导致信号源的过载。

这一点比较容易被忽略,务必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