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电路

楼主(2011-05-14):
根据上面的电路得到 I=(VIN+VO)/Rw. 我需要1-5输入 4-20MA输出 得到 V0=15V Rw=4k; 在仿真软件中得到以下结果   结果差远了 是不是 R5 R6 R7电阻选的不对 ? 怎么去算那几个电阻  望指教:)

网友A:
楼主,你给LM324才5V电源电压,硬要它接受15V输入,小运放扛得起来吗?

楼主:
哦 我改成30V供电  在1V数输入 1.9 MA 5V输入 2.4MA   还是不对 是这个电路原理有问题还是计算有问题 R5 R6R7这几个电阻怎么去算、?

网友A:
R7可以不用(短路)。
R6也可以不用。用的话,目的是平衡输入偏置电流造成的失调,数值上应该等于R2//R3。
R5是你的负载,数值本来就是未知。
R4才是要紧的,R4数值决定V/I比值。你要的是5V输入时20mA输出,R4即此值,取4kohm是错误的。

楼主:
MAYCHANG老师算的 R4=25kohm 结果不理想 我把上图中VSS=0  R4=125 就得到我想要的值 是凑出来的 不会算  VSS在这扮演了个上面角色

楼主:
VSS扮演了个什么角色

网友A:
5楼:
看来,小学的算术你都还给老师了。

楼主:
批评是 回去自己专研下:)

楼主:
计算公式应该为Io=(VIN-VO)/2Rw这样计算 当1V输入 4MA输出   5V输入 20MA 输出    得 4=(1-VIN)/2Rw
20=(5-VIN)/2Rw  得出 VIN=0  R=0.123KOHM  谢谢MAYCHANG老师

楼主:
R=0.125kohm

网友A:
“计算公式应该为Io=(Vin-Vo)/2Rw”
分子里面那个常数2是为什么?

楼主:
输入的电阻经行分压 R3=R4 得到V+

网友A:
12楼:
分压?
你6楼的图,VEE和VSS如果都是5V,怎么样?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是多少?R4两端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
当VIN=5V  VSS就是公式中VO 算出来时0V   运放同相输入电压(5-0)/2=2.5 V   R4两端电压近似 Io*R4=20mA×125=2.5V

网友B:
楼上:
VSS和VCC一个选正电压,一个要选负电压,以保证VIN电压的平衡。
图中R7千万不能省掉,相反的阻值应该选的更大,以保证电路的准确度。另外,为了提高准确度,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应该选的大点比较好,以减少三极管基极偏置电流对IC的影响。
这种电路,理论上是不可能达到100%准确的(由于Ib的存在)。

网友A:
14楼:
你首帖的图中可没有VIN,也没有VO,只有VSS和VEE。

网友C:
实际中设计电路的参数不能超出器件的工作范围啊,不是随便选个参数就行的。即使仿真过了,实际电路也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在仿真软件中得到以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