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槽型光耦

楼主(2011-05-14):
请教各位老师:用STC单片机做一个能感知一透明塑料管中有没有水的制作。检测时是把管子放在光偶的槽路中的,不能与水直接接触。但不知用哪种槽型光耦好,我应该了解光偶的哪些参数,具体有哪些型号的光耦。谢谢

网友A:
这个叫光电对射管,或者光电开关,不叫光耦了。不确定水加入的折射能否被光电开关检测出来了。可以直接去电子市场买光电开关,或者自己找红外对管来做,如果效果不理想,再想其他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刚才学习了下光耦跟光电开关,原来我概念搞错了,以前听别人说光耦光耦就一直记住了,现在baidu了下,明白了。如果用MOCH22A啥的,应该可以的吧?不知哪种光电开关可以?

网友A:
我印象里好像没有专门的光电开关这样检测流体的。因为我们学校原来搞机器人的时候不得不往水里添加燃料来触发光电开关,你只有看一下水的折射效果再来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这几天就去买几种来,测试下

网友B(2011-06-18):
这个要定做了,或者一个做成发射,一边做成接收,不一定非的找个槽型

网友C(2011-08-02):
实在找不到,就自己动手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