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量平衡问题

楼主(2011-05-14):
在滤波器、共模电感中电感量的电感平衡是怎么算的?

网友A:
共模电感,两绕组是绕在同一磁路上,只要匝数相同,两绕组电感量必相同。

楼主:
你说的这个没错,但是电感量没那么精确,也会出现偏差的,我的意思是电感量允许的偏差应该怎么算?
应该是实际电感量的百分之多少?
我主要是在《工艺文件》中要写的。

网友A:
共模电感好像只需要规定负偏差,大点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