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问用三极管还是MOS管好?

楼主(2011-05-14):
单片机的I/O输出500KHZ的方波,经过三极管或MOS管来控制光耦导通(20~50mA)?
哪个效果更好~

网友A:
三极管便宜,注意给三极管“存储时间”留下设计余量!MOS管你用不起啊,用不起!

网友B:
小功率MOS管,确实比双极型管贵,但也就是几毛钱,到不了一元。

网友C:
恩,用不起啊,有木有

网友D:
小功率MOS管,确实比双极型管贵,但也就是几毛钱,到不了一元。
************************************************
几毛钱可不便宜,我买的7002也就六分多钱,比3904贵一倍而已。
500KHz用个3904没问题。

网友:
我曾经也为这事纠结过,现总结如下:
1、三极管:电流驱动,开关速度高,损耗大,热噪声大;
2、MOS管:电压驱动,省电,热噪声小,稳定,能承受的负载能力强些,广泛适用于开关电源、马达驱动、照明调光;
所以,后来我选择了MOS管,踏实。

网友A:
低速三极管也是一大堆!

网友E:
光耦的频响要比三极管低,用MOSFET驱动就是一种浪费。
500KHz的信号,选一个一般的三极管都可以实现。

网友F:
选个三极管从成本是上考虑是能凑合。但是500KHZ的频率也不小呀。时间长了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随便1个三极管(如2SC9014)的频率特征也在1MHz以上。

网友G:
1Mhz用于500khz的饱和应用,别想了.
500kHZ的开关应用不是随便三极管都可以的.

网友H:
500KHz的方波,方波的脉宽是1uS,三极管在共射放大时,深度饱和的存储时间很大。
电路设计不好,200MHz的三极管不见得能满足要求.

网友I:
设计正确,效果没有差别,成本上,晶体管便宜,功耗上,MOS管占优。另外,如果楼主的系统中有富余的门电路,用富余门电路做驱动更好,成本上最省。

网友J:
不计成本做的是高科技,扣成本的就是垃圾东西.

网友J:
卖一个APPLE够你辛苦大半年

网友K:
你光耦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原边需要20~50mA电流?
如果原边压降1.5V,低速时,瞬时功耗是750mW!!

如果在10mA以内,像春阳老师说的,用个逻辑门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G:

常用的小功率三极管如:C9014的频率特性标称值一般都在300MHz以上,用于1MHz的开关频率绰绰有余,只要给予的功率不要到三极管标称功率的1/10,通常是没有问题的吧。
我常用这个三极管做1MHz左右的驱动,由于功率很小,从没有发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