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SD卡用PC机读数据

楼主(2011-05-14):
我想用16F887采集实时的温度数据写入SD卡中,并且要求能够通过PC读出相关的数据(也就是说,数据包括时间和当时的温度)。我现在只知道要想通过PC读出数据就必须要文件系统。请问采用那种文件系统呢?是不是说要把这个文件系统放入到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中才行?谢谢指点一下方向。

网友A:
这个我也想问

网友B:
windows 用的是FAT文件系统
按LZ的意思,单片机得实现文件的读写

楼主:
楼上的兄弟,是不是说搜FATFS将其做必要的改动后装入单片机程序中就行了?我这个项目是不是说只用关心用单片机写数据入SD卡中,至于用PC机读出SD卡中的数据是不是不用我们来考虑了,是不是任何SD卡内的控制芯片都已经装好了供PC机读写的文件系统?谢谢兄弟姐妹们跟进:handshake

网友C:
我用过CH376,内部带文件系统,性能一般,楼主可以看看他的资料

楼主:
谢谢指示哈,楼上的兄弟,是不是说搜FATFS将其做必要的改动后装入单片机程序中就行了?我这个项目是不是说只用关心用单片机写数据入SD卡中,至于用PC机读出SD卡中的数据是不是不用我们来考虑了,是不是任何SD卡内的控制芯片都已经装好了供PC机读写的文件系统?谢谢兄弟姐妹们跟进

网友D:
单片机应该用FAT方式写入SD卡,这样PC读取就简单多了,用个2个大洋买的读卡器就可以

网友E:
为了便于管理,存入SD卡的数据需要按某种特定的格式来存放,这就是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是一套规范,所以需要参阅相关文档。
目前在嵌入式领域用得比较多的是FAT文件系统。
SD卡在格式化的时候根据需要格式化成相应的文件系统。
为了读取出以文件系统组织的SD卡的数据,在单片机内就得移植文件系统的代码,LS有兄弟已经提到了FATFS,可以参考一下。
PC机是带有文件系统的,如果PC本身就带有SD接口的话,那么把SD卡插入就可以读取数据了,如果没有的话就得单独买个读卡器。

楼主:
谢谢,兄弟姐妹们哈,回复晚了,对不住啊:P

网友:
不需要文件系统也可以,但是你自己要知道SD卡的存储格式。需要自己编写上位机软件解析数据。当然,有了文件系统就更方便了,兼容性很好。

网友F:
FAT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