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3844双管正激的驱动计算

楼主(2011-05-14):
(无正文)

网友A:
3844这样使用(正激),不容易稳定,需要斜坡补偿。
R24数值对工作影响不大,几十欧范围内变化没有什么可见到的不同。
C18只要容抗在工作频率上远小于变压器阻抗(包括次级反射到初级阻抗)即可。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必使用变压器,可以由3844直接驱动MOS管。3844输出峰值电流允许达到1A,比8050和8550允许的峰值电流还大。

网友B:
:o,驱动能力那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双管正激,上下管要同时导通和截止,不加驱动变压器上管不能被驱动吧?

网友A:
楼主首帖的图,好像不是双管正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的指点,请问下图中该如何斜坡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3844的占空比最大不超过0.5,且我设计的最大占空比为0.36,请问这还需要斜坡补偿吗?

网友B:
需要,斜坡补偿是电路的第一闭环,尤其是对输入的变动调整更快!占空比是你自己控制的,跟负载有关系,至于大小看你的喜好了!

网友A:
10楼:
斜坡补偿与占空比没有关系。

网友C:
请问怎么计算C和R2的值呢?

网友A:
13楼:
C和R2目的是滤掉开关管导通瞬间源极电流尖峰,在3842-3845说明书中推荐工作频率40kHz时,R2=1kohm,C=470pF。

网友D:
TI网站有详细的关于斜率补偿的APP.就是以前UNITROD公司的写的东西。
我一毕业,总工就让我们拿着UNITROD公司的手册看,对于电流型设计受益非浅。
其实我认为,如果按照UNITROD官方说法,斜率是不用不补偿的。11楼说可以提高,反映速度,我认为是不对的。UC384X是典型峰值电流值的产品,是不需要这种方法提高速度的。
但实际应用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大动态或接近50%占比的时候,会需要一些补偿。

网友B:
你没看我的帖子就反驳我,我什么时候说斜率补偿可以提高反应(不是映)速度了?
我说斜率补偿对输入的调整比对输出的调整更快,可以实时跟踪输入。而输出就要等到几个周期以后。
占空比接近50%是需要保护电路动作的,你可以利用斜坡补偿那个引脚,也可以利用其他引脚,甚至关断VCC。
楼上的学习精神值得欣赏,建议仔细看别人的回复。

网友D:
呵呵,小兄弟,我只是不太理解你说的“斜率补偿对输入的调整比对输出的调整更快,可以实时跟踪输入。”这句话,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这个补尝本质是峰值 电流的上升斜率和下降斜率不平衡所致,个人认为和其它没关系,一家之言。

网友E(2019-11-19):
请问下C19 什么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