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芯片beep引脚与Swim引脚的功能复用问题?

楼主(2011-05-14):
最近用STM8L152芯片做实验板时碰到一个问题,该芯片的蜂鸣器beep引脚与编程swim引脚是复用同一个引脚,每次连接st-link的时候都得先把蜂鸣器断开才行,不然就连接不上。

我分析原因可能是压电蜂鸣器相当于大容性负载,swim引脚上有容性负载的时候会导致编程信号不能满足时序要求。

其实解决问题很简单,只要IO口有剩余,换个IO口接蜂鸣器就好了。
但我纳闷的是既然MCU提供了beep外设,难道ST在设计引脚分布的时候没有考虑到swim引脚与蜂鸣器复用会出现问题?

有没有同仁也碰到过类似情况?

楼主:
没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2011-06-14):
没用过L,s的是分开的啊

网友B:
这个,断开是必须的,呵呵。

网友C:
实际上稍稍改动一下蜂鸣器驱动线路,是可以做到不断开的

网友B:
楼主应该是IO直接驱动压电蜂鸣器,呵呵。

网友D:
编程口本来在编程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外围电路不能影响到编程,无端指责不是好习惯。这类复用引脚肯定多多少少都是有讲究,比如:ATmel的单线调试下载线也是有限制的

网友E:
这种共用的端口设置外部器件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互相影响的问题,所以直接驱动蜂鸣器不是个好的方案,如果要用要加一级驱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