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12位数码管

楼主(2011-05-14):
用什么方案能尽可能少的用PIC的IO 成本也不要太高

网友A:
用串转并芯片
或者有SPI接口的数码管驱动芯片,最多可接16位数码管

楼主:
能说说他们型号吗?

网友B:
用6个IO口驱动12个COM,再用7个IO驱动7个段,一共13个IO口,数码管做成6个共阴,6个共阳,这样最省,就看楼主玩不玩得转

网友A:
74hc595 串入并出
TA6932是我用过的国内一家的一个LED驱动芯片,你可以搜搜

网友C:
数码管驱动芯片

网友D(2011-07-25):
TM1629A,可以驱动16位数码管.
www.titanmec.com

网友E:
事实上,我设计过用16F946一片驱动过类似120个LED的project,用slavo去管理,还有键盘扫描,485通讯,是完全可靠地,使用10ms扫描,看不出闪烁。

网友F:
slavo,好久想用呢!9楼能不能发个啊!谢谢了先!

网友G:
不用专用的话,2片164+一片138也不错占用2+4(或者3)管脚

网友E(2011-08-26):
slavo 3.2.3 你可以用电驴下载。不行的话留下你的email,另有更好地选项,跟salvo相近俄国大侠开发了一个BSD开源的协作式RTOS:OSA

网友H:
用两片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