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和ST cortex-M3 比较,各自的典型优点

楼主(2011-05-14):
今日听了TI MCU Day关于Stellaris的介绍,和STM32比,各自的典型优点如下:
1. TI 的以太网接口是MAC+PHY,ST的需要扩展PHY
2. TI只有3个串口,ST有5个,STM32F2达到了6个
3. TI的ADC是10位的,而ST的是12位的
4. TI的USART有16X8的FIFO可以使用,ST的只能使用DMA方式
5. TI的USB和CAN是不是独立,这个不清楚
6. ST的TIMER数量多,且功能强大,TI的定时器是32位的。
以上仅是听完介绍后的简单比较,有理解不到位的,请指出,还有哪些显著的优点请补充

网友A:
TI的软件库、示例强得太多……
外设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没有哪个好哪个坏的说法,否则这帮厂家就没必要出这么多型号了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我也不喜欢UART/SPI没有FIFO

网友D:
如果TI把流明系列弄的像430一样低功耗,会有前途。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可能么?

网友E:
ST的价格才是王道!

网友F:
ST的还要外接网卡芯片,这样很不好,只要接个变压器和RJ45就可以通信才合理啊,不知道ST这样做是何道理??

网友G:
ST的还要外接网卡芯片,这样很不好,只要接个变压器和RJ45就可以通信才合理啊,不知道ST这样做是何道理??
引用 网友F:

内置的PHY能接Wi-Fi吗?内置的PHY能接光纤吗?内置的PHY能接工业以太网吗?

网友H:
不能,phy是优点也是缺点
关键是TI不给你选择,用以太网功能,就只能用内置的
接口灵活度不够,因为是模拟部分,发热严重

网友A:
只要是PHY,不管是内置还是外置,发热都严重;
PHY可以出电口(这类芯片绝大部分的用法),也可以通过转换芯片接光纤(少,而且MAC也是同样要加转换芯片的)……
MAC占用的管脚太多了

网友I:
的确是各有优缺点

网友J:
TI的芯片有点贵

网友F:
设计考虑的越多,使用起来就越复杂;以为考虑“内置的PHY能接Wi-Fi吗?内置的PHY能接光纤吗?内置的PHY能接工业以太网吗?”就是优点吗?

网友K:
似乎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网友L:
你漏了一个TI最最重要的优点:可以接SDRAM。

网友M:
ST的价格的确是很有优势

网友N:
补充一点,TI 也是有12位AD的产品,TI 所有的外设FIFO都是独立的

网友N:
串口 STM32F2达到了6个,但是TI的M4系列将会达到7个,尽情期待吧

网友O:
各有优点

网友P:
PHY 内置工业上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Q:
TI的MAC+PHY即是优点也是缺点,发热大的器件不稳定。

网友B:
基本覆盖到了

网友R:
内核一样, 就看谁的工艺更好, 外围设计更优了. STM32的外围设备功能丰富, 但是细节上问题不少.

网友S:
如果TI把流明系列弄的像430一样低功耗,会有前途。
引用 网友D:

说的好,对!

网友T:
大致是这样 不过性价比才是王道

网友U:
价格才是王道

网友F:
内置的PHY能接Wi-Fi吗?内置的PHY能接光纤吗?内置的PHY能接工业以太网吗?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香版其他都不错,就是对ST是太偏袒了,好坏由人说,何必如此呢。
不管好坏一棍子把别人的芯片打死,不管好坏ST的芯片总是没问题的。
做产品的有几个用过光纤PHY,有几个用过工业以太网?
还不是普通的占多数,真要用,也不在乎那几块几十块的成本了。

另外比如一个UART的FIFO问题,很多人都说很有用,ST这里做得不好。香版非要说软件可以解决,硬件用不着做,扯到后来就拉出价格这个挡箭牌。。。。
其实这些建议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包括UART的FIFO,I2C的bug,SPI的自动CS,也是大家的牢骚所在。
问题不解决怎么敢用?多几块钱就几块钱,出了问题就不是几块钱了。。。。这年头人力成本可不便宜。。。

网友F:
前段时间降成本,ST的我也想试试,不过一就是怕I2C问题,二是ST的代理都没人的。
比起来,NXP和TI的经常上门又推销又送开发板,还追着培训,ST的一份选型手册还是卖MODEM模块的代理给的。。。。

网友G:
我觉得香版其他都不错,就是对ST是太偏袒了,好坏由人说,何必如此呢。
不管好坏一棍子把别人的芯片打死,不管好坏ST的芯片总是没问题的。
做产品的有几个用过光纤PHY,有几个用过工业以太网?
还不是普通的占多数 ...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的意见,我只是说了内置PHY的局限性,并没有说它好,也没有说它坏,所谓“不管好坏一棍子把别人的芯片打死”这只是你的臆测吧,:lol

对于其它问题,我也是这个态度,我只是阐述了ST芯片现在的设计方式能够实现相应的功能,但我并没有说它就是最优的,任何设计方案都是在性能、成本与使用方便性之间的一个平衡,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做到所有方面都做到最优;既然是一个平衡,就必然需要在不同方面的有所取舍,因此没有一个绝对地好与坏,市场的需要就是最好的诠释。

网友O:
“市场的需要就是最好的诠释”香版主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V:
价格才是王道啊

网友I:
还得看性价比

网友W:
各有优点吧

网友X:
回复 网友F:

其实TI的M3也有不带PHY的型号,就是为了方便外扩可以接光口的PHY,比如lm3s9bn2。

网友X:
回复 网友D:

哈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产品会出现的。

网友Y:
mark.

老实说,TI的问题实在太多,代理商会把TI吹的有多好,如果你是研发工程师,用过了你就会知道这是个陷阱,什么jtag死锁,什么上电程序没了,功耗大的惊人,算了吧,还是等等M4吧,别抢NXP和ST的市场份额了,产品不过关再宣传也没用。

网友Z:
TI的adc是10位,不如st的12位来的好,我用ST的AD做采样,采用过采样的办法,精度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