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余电压

楼主(2011-05-14):
我的电路采用的是正负5v电源供电。现在发现即使把电源关掉,用示波器观察正负电源总是存在100mv左右的直流,且波形显示正负电源都是一样的,数值都是正的。刚开始以为是电源的滤波电容取得太大了,但是去掉大的钽电容(10uf)后,仅留下0.1uf的小电容还是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电源波形:

楼主:
高手现身吧

网友A:
把示波器探头短路看看有没有消失?

网友A:
按你的描述俺认为有两种可能:
1 示波器探头引入的误差;
2 断开后电路中有残余(看看有没有大电容)电量引起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