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帮忙,关于crc16的问题

楼主(2011-05-14):
我在一nxp芯片的文档里看到其通信校验方式是这样的
验方式是crc16,多项式x16+x12+x5+1,初值0xffff
后面还给了一个例子
0x03,0xe6 这两个数的crc16是0x17,0xa7
我找了很多计算工具,都得不到这个答案,请问这个校验值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强大的HotWC3

哈哈,强大的HotWC3
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这个是crc16_x25!
多项式=右移CRC16=X16+X12+X5+1
简写=CRCR16_8408_FFFF_FFFF
权值=0x8408
初值=0xffff
出值=0xffff

CRC16_x25(03e6)=0xA717

网友A:
因为是小端模式,即
CRC16_x25(03e6)=17A7

CRC16_x25(0xe603)=0xA717

注意上面的两种写法,0x表示为一个16位的数,不带“0x”的表示为数的序列

网友A:
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自动生成的大表源代码:
//CRC位域8表(小端):
const unsigned int CRCR16_8408_Table[256] = {
0x0000,0x1189,0x2312,0x329B,0x4624,0x57AD,0x6536,0x74BF,0x8C48,0x9DC1,0xAF5A,0xBED3,0xCA6C,0xDBE5,0xE97E,0xF8F7,
0x1081,0x0108,0x3393,0x221A,0x56A5,0x472C,0x75B7,0x643E,0x9CC9,0x8D40,0xBFDB,0xAE52,0xDAED,0xCB64,0xF9FF,0xE876,
0x2102,0x308B,0x0210,0x1399,0x6726,0x76AF,0x4434,0x55BD,0xAD4A,0xBCC3,0x8E58,0x9FD1,0xEB6E,0xFAE7,0xC87C,0xD9F5,
0x3183,0x200A,0x1291,0x0318,0x77A7,0x662E,0x54B5,0x453C,0xBDCB,0xAC42,0x9ED9,0x8F50,0xFBEF,0xEA66,0xD8FD,0xC974,
...
};
//CRC位域8查表算法(小端):
unsigned int GetCRCR16_8408_FFFF_FFFF_Table(unsigned char *crcBuff, unsigned char crc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crc = 0xFFFF;
for(i = 0; i < crcLen; i ++) {
crc = (crc >> 8) ^ CRCR16_8408_Table[(crc & 0xFF) ^ crcBuff];
}
crc ^= 0xFFFF;
return crc;
}
void main() {
const unsigned char dataTable[] = "\x01\x23\x45\x67\x89\xAB\xCD\xEF";
unsigned int crc;
crc = GetCRCR16_8408_FFFF_FFFF_Table((unsigned char *)dataTable, sizeof(dataTable) - 1);
while(1);
}

网友A:
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自动生成的小表源代码:

//CRC位域4表(小端):
const unsigned int CRCR16_8408_Table[16] = {
  0x0000,0x1081,0x2102,0x3183,0x4204,0x5285,0x6306,0x7387,0x8408,0x9489,0xA50A,0xB58B,0xC60C,0xD68D,0xE70E,0xF78F
};
//CRC位域4查表算法(小端):
unsigned int GetCRCR16_8408_FFFF_FFFF_Table(unsigned char *crcBuff, unsigned char crc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crc = 0xFFFF;
unsigned char crcTemp;
  for(i = 0; i < (crcLen * 2); i ++) {
    if (i & 1) crcTemp = crcBuff[i >> 1] >> 4;
    else crcTemp = crcBuff[i >> 1] & 0x0F;
    crc = (crc >> 4) ^ CRCR16_8408_Table[(crc & 0x0F) ^ crcTemp];
  }
  crc ^= 0xFFFF;
  return crc;
}
void main() {
const unsigned char dataTable[] = "\x01\x23\x45\x67\x89\xAB\xCD\xEF";
unsigned int crc;
  crc = GetCRCR16_8408_FFFF_FFFF_Table((unsigned char *)dataTable, sizeof(dataTable) - 1);
  while(1);
}

网友B:
:victory菜农给力

网友C:
哈哈哈...................LZ问对人了!强大的WC3!

网友A:
这样的楼主以后不要回复他的问题。

网友D(2015-04-16):
请问这个神奇又强大的工具去哪里旅游了,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