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的回调函数如何调用另一个对话框的控件句柄?

楼主(2011-05-14):
我现在是在用UC/GUI,其中背景建立了一个用户信息界面,这个界面上有两个子对话框,一个是软键盘对话框,另外一个是具有两个EDIT控件的输入框,现在是想在软键盘对话框的回调函数中调用另一个对话框的一个EDIT控件,然后把软键盘的按钮对应的输入到EDIT控件中,但是如何获得他的句柄呢??可不可以在不同的对话框中互相调用控件句柄呢???!求好心人解答!下面是我的程序。hItem = WM_GetDialogItem(_hDialogHZWindow, GUI_ID_EDIT2)利用这个函数貌似不对啊?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KeyBoardHZWindow[] =
{//汉字选择框
{ WINDOW_CreateIndirect,   "",                       0,           0,  0,  240, 20,0},
{ EDIT_CreateIndirect,       "",            GUI_ID_EDIT1,         0,  0,  80, 20},
    { EDIT_CreateIndirect,       "",            GUI_ID_EDIT2,         80, 0, 160, 20}
};
/*********************************************************************
*       汉字
*********************************************************************/
static void _cbDialogKeyBoardHZWindow(WM_MESSAGE * pMsg)
{
  int i;
  WM_HWIN hDlg,hItem;
  hDlg = pMsg->hWin;
  hItem = WM_GetFocussedWindow();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LIGHTGRAY);
      GUI_Clear();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ID_HZINPUT);
      //hItem = WM_GetFirstChild(hDlg);
      //FRAMEWIN_SetTitleVis(hItem, 0);
      // FRAMEWIN_SetBorderSize(hItem, 0);
      //FRAMEWIN_SetBarColor(hItem, 1,GUI_LIGHTBLUE);
      //FRAMEWIN_SetClientColor(hItem,GUI_LIGHTGRAY);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GUI_ID_EDIT1);
      EDIT_SetFont(hItem,&GUI_Font13_ASCII);
      //BUTTON_SetFocussable(hItem,0);//禁止键盘焦点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GUI_ID_EDIT2);
      EDIT_SetFont(hItem,&GUI_FontHZ12);
      //BUTTON_SetFocussable(hItem,0);//禁止键盘焦点
      WM_SetFocus(hItem);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创建窗口
************************************************************/
static WM_HWIN  GUI_CreateDialogKeyboardHZWindow(WM_HWIN hParent,int x0, int y0)
{
WM_HWIN ret_win;

ret_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KeyBoardHZWindow,GUI_COUNTOF(_aDialogKeyBoardHZWindow),_cbDialogKeyBoardHZWindow, hParent,x0, y0);
return ret_win;
}

/*********************************************************************
*      软键盘界面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KeyBoardWindow[]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                         0,          0,  0, 240, 10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            GUI_ID_TEXT1,         0,  0,  80, 20},
// { EDIT_CreateIndirect,       "",            GUI_ID_TEXT2,         80, 0, 16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1",            BUTTON_ID_1,          0,  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2",            BUTTON_ID_2,         20,  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3",            BUTTON_ID_3,         40,  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4",            BUTTON_ID_4,         60,  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5",            BUTTON_ID_5,         80,  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6",            BUTTON_ID_6,        100,  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7",            BUTTON_ID_7,        120,  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8",            BUTTON_ID_8,        140,  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9",            BUTTON_ID_9,        160,  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0",            BUTTON_ID_0,        180,  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Del",           BUTTON_ID_BACKSPACE,200,  0,  4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Q",            BUTTON_ID_Q,         10, 2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W",            BUTTON_ID_W,         30, 2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E",            BUTTON_ID_E,         50, 2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R",            BUTTON_ID_R,         70, 2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T",            BUTTON_ID_T,         90, 2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Y",            BUTTON_ID_Y,        110, 2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U",            BUTTON_ID_U,        130, 2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I",            BUTTON_ID_I,        150, 2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O",            BUTTON_ID_O,        170, 2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P",            BUTTON_ID_P,        190, 2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Caps",         BUTTON_ID_CAPS,     210, 20,  3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A",            BUTTON_ID_A,         20, 4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S",            BUTTON_ID_S,         40, 4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D",            BUTTON_ID_D,         60, 4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F",            BUTTON_ID_F,         80, 4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G",            BUTTON_ID_G,        100, 4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H",            BUTTON_ID_H,        120, 4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J",            BUTTON_ID_J,        140, 4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K",            BUTTON_ID_K,        160, 4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L",            BUTTON_ID_L,        180, 4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BUTTON_ID_SLASH,    200, 4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Up",           BUTTON_ID_UP,       190, 40,  4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Z",            BUTTON_ID_Z,         30, 6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X",            BUTTON_ID_X,         50, 6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C",            BUTTON_ID_C,         70, 6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V",            BUTTON_ID_V,         90, 6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            BUTTON_ID_B,        110, 6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N",            BUTTON_ID_N,        130, 6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M",            BUTTON_ID_M,        150, 6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BUTTON_ID_DASH,     170, 60,  20, 20},//破折号&下划线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BUTTON_ID_POINT,    190, 6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英",             BUTTON_ID_ENGORCHN, 210, 6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Down",         BUTTON_ID_DOWN,     200, 60, 4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BUTTON_ID_UP,       234, 19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BUTTON_ID_DOWN,     259, 190,  2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ESC",          GUI_ID_CANCEL,        0, 80,   5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Space",        BUTTON_ID_SPACE,     50, 80,  140,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Enter",        GUI_ID_OK,          190, 80,   50, 20}
};

/*********************************************************************
*       软键盘处理
*********************************************************************/
static void _cbDialogKeyBoardWindow(WM_MESSAGE * pMsg)
{
  int Id,NCode,i,IdEdit;
  WM_HWIN hDlg, hItem,hEdit1,hEdit2;
  static WM_HWIN hEdit;
  static int capslock = 0;//大小写锁定,0小写,1大写
  static int engorchn = 0;//0-eng,1-chn
  hEdit = WM_GetFocussedWindow();
  IdEdit = WM_GetId(hEdit);
  hDlg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LIGHTGRAY);
      GUI_Clear();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WM_MakeModal(hDlg);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GUI_ID_GRAPH0);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Item,0);//无标题
      //FRAMEWIN_SetTitleVis(hItem,0);//无标题
      //FRAMEWIN_SetMoveable(hItem,1);
      //WM_SetMoveable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BUTTON_ID_KEYBOARD);
      //BUTTON_SetBitmap(hItem,BUTTON_BI_UNPRESSED,&bmKeyBoard);
     // BUTTON_SetBitmap(hItem,BUTTON_BI_PRESSED,&bmKeyBoard);
      //BUTTON_SetBitmap(hItem,BUTTON_BI_DISABLED,&bmKeyBoard);
      WM_SetStayOnTop(hDlg,1);
      for(Id=BUTTON_ID_0;Id<=BUTTON_ID_SLASH;Id++)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Id);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16B_1);
        BUTTON_SetTextAlign(hItem,GUI_TA_HCENTER|GUI_TA_VCENTER);
        BUTTON_SetFocussable(hItem,0);//禁止键盘焦点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BUTTON_ID_ENGORCHN);//中英文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HZ_Song_16);
      BUTTON_SetFocussable(hItem,0);//禁止键盘焦点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GUI_ID_TEXT1);//pinyin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13_ASCII);
      WM_HideWindow(hItem);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GUI_ID_TEXT2);//汉字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HZ_Song_16);
      WM_HideWindow(hItem);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GUI_ID_OK);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16B_1);
      BUTTON_SetTextAlign(hItem,GUI_TA_HCENTER|GUI_TA_VCENTER);
      BUTTON_SetFocussable(hItem,0);//禁止键盘焦点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GUI_ID_CANCEL);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16B_1);
      BUTTON_SetTextAlign(hItem,GUI_TA_HCENTER|GUI_TA_VCENTER);
      BUTTON_SetFocussable(hItem,0);//禁止键盘焦点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 Notification code */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React only if released */
          switch (Id)
      {
            case BUTTON_ID_ENGORCHN:
             if(engorchn)//当前在中文状态
             {
             engorchn = 0;//按一下键则变化输入状态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BUTTON_ID_ENGORCHN);//中英文
             BUTTON_SetText(hItem,"英");
             WM_SetStayOnTop(_hDialogHZWindow,0);
             GUI_EndDialog(_hDialogHZWindow,0);
             WM_SetFocus(hEdit);
             }
             else//当前在英文状态
             {
             engorchn = 1;//按一下键则变化输入状态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BUTTON_ID_ENGORCHN);//中英文
             BUTTON_SetText(hItem,"中");
             _hDialogHZWindow = GUI_CreateDialogKeyboardHZWindow(_hDialogSubSysUserInforWindow,40, 120);
             WM_SetStayOnTop(_hDialogHZWindow,1);
             WM_SetFocus(hEdit);
             }
             break;
            case BUTTON_ID_CAPS:
              if(capslock == 0)
                capslock = 1;
              else capslock = 0;
              break;
            case BUTTON_ID_SLASH:
              if(capslock==0)
                EDIT_AddKey(hEdit,0x5C);//'\\'
               else
                EDIT_AddKey(hEdit,0x2F);//'/'
              break;
            case BUTTON_ID_BACKSPACE:
              EDIT_AddKey(hEdit,GUI_KEY_BACKSPACE);//backspace0x08
              break;
            case BUTTON_ID_SPACE:
              EDIT_AddKey(hEdit, 0x20);//space
              break;
             case BUTTON_ID_DASH:
               if(capslock==1)
                 EDIT_AddKey(hEdit,0x5F);//'_'
               else//if(capslock==0)
                 EDIT_AddKey(hEdit,0x2D);//'-'
               break;
             case BUTTON_ID_POINT:
               if(capslock==0)
                EDIT_AddKey(hEdit,0x2E);//'.'
               else
                EDIT_AddKey(hEdit,0x3A);//':'
               break;
             case BUTTON_ID_0:
             case BUTTON_ID_1:
             case BUTTON_ID_2:
             case BUTTON_ID_3:
             case BUTTON_ID_4:
             case BUTTON_ID_5:
             case BUTTON_ID_6:
             case BUTTON_ID_7:
             case BUTTON_ID_8:
             case BUTTON_ID_9:
             /* Add key to edit widget */
               EDIT_AddKey(hEdit, '0' + Id - BUTTON_ID_0);
               break;
         case BUTTON_ID_A:
         case BUTTON_ID_B:
         case BUTTON_ID_C:
         case BUTTON_ID_D:
         case BUTTON_ID_E:
         case BUTTON_ID_F:
         case BUTTON_ID_G:
         case BUTTON_ID_H:
         case BUTTON_ID_I:
         case BUTTON_ID_J:
         case BUTTON_ID_K:
         case BUTTON_ID_L:
         case BUTTON_ID_M:
         case BUTTON_ID_N:
         case BUTTON_ID_O:
         case BUTTON_ID_P:
         case BUTTON_ID_Q:
         case BUTTON_ID_R:
         case BUTTON_ID_S:
         case BUTTON_ID_T:
         case BUTTON_ID_U:
         case BUTTON_ID_V:
         case BUTTON_ID_X:
         case BUTTON_ID_W:
         case BUTTON_ID_Y:
         case BUTTON_ID_Z:
              /* Add key to edit widget */
               if(capslock == 1)
                  EDIT_AddKey(hEdit,'A'+Id-BUTTON_ID_A-20);//大写
               if(capslock == 0)
                  EDIT_AddKey(hEdit,'a'+Id-BUTTON_ID_A-20);//小写
               break;
               if(engorchn)//当前在中文状态
             {
              if (IdEdit)
             {
                          // Add key to edit widget
                           EDIT_AddKey(hEdit, 'a' + Id - BUTTON_ID_A-20);
                           EDIT_GetText(hEdit, text2, 7);

          for(i = 0; i < 400; i++)
           {
         if(0 == StrCmp(text2, (char *)Param_Text_Title[i]))
          break;
           }

           if(i > 399)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_hDialogHZWindow, GUI_ID_EDIT2);
             EDIT_SetText(hItem, " ");

            }
                        // PYNotLen=0;
     else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_hDialogHZWindow, GUI_ID_EDIT2);
        EDIT_SetText(hItem, (char *)Param[i]);
        HZPos = (char *)Param[i];

        jilu=i;

     }

                  }

             }

           // case BUTTON_ID_KEYBOARD://KeyBoard
            case GUI_ID_OK://Enter
              WM_SetStayOnTop(hDlg,0);
              if(engorchn)//在中文状态退出,删掉汉字选择框
               GUI_EndDialog(_hDialogHZWindow,0);
              GUI_EndDialog(hDlg,1);
              //WM_EnableWindow(hDlg,BUTTON_ID_KEYBOARD);
              //WM_SetFocus(hEdit);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ESC
             WM_SetStayOnTop(hDlg,0);
             if(engorchn)//在中文状态退出,删掉汉字选择框
               GUI_EndDialog(_hDialogHZWindow,0);
               GUI_EndDialog(hDlg,0);
              //EDIT_SetText(hEdit,(char*)0);//清空数据
              //WM_SetFocus(hEdit);
              //WM_EnableWindow(hDlg,BUTTON_ID_KEYBOARD);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创建窗口
************************************************************/
WM_HWIN  GUI_CreateDialogKeyboardWindow(WM_HWIN hParent,int x0, int y0)
{
WM_HWIN ret_win;

ret_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KeyBoardWindow,GUI_COUNTOF(_aDialogKeyBoardWindow),_cbDialogKeyBoardWindow, hParent,x0, y0);
return ret_win;
}

网友A(2013-01-27):
这位兄台,我也是遇到你同样的问题,找了好久的方法,刚才终于实现成功,内心很激动,分享给你,你可以参考一下。
建一个全局变量WM_HWIN hWin2;来保存你要显示文本的对话框句柄,一定要用非阻塞式来建立对话框!!!用阻塞式不能返回句柄,这样将返回值也就是该对话框句柄保存在hWin2中。这样在你另一个输入对话中就可以调用这个文本显示句柄了。其余的相信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