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三极管选型求教

楼主(2011-05-14):
是这个样子地,我想选个开关三极管控制一个电磁阀,电压是DC24V,阀吸合的电流是800MA,频率属低频,不知哪个型号的三极管合适,我初步想用MJE13004 ,请大虾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24V电源电压,用TIP41已经够了,TIP31都可以用。MJE13004有点浪费。

网友B:
TIP41比MJE13004还贵吧?

网友C:
TIP31大概在0.25吧.

网友D:
D882也可以.

网友E:
频率属低频

网友F:
还是用MOS管合算。
电流800MA用三极管,按最小放大倍数50倍计算,Ib就是16mA,估计得再加个三极管驱动。

楼主:
我用光耦521驱动MJE13004或者TIP41可以吗?

网友A:
8楼:
仔细看看7楼awey回复。
另外,MJE13004最小电流放大倍数为10倍,而TLP521建议集电极电流最大10mA。

楼主:
请帮我选下型吧,【光耦】和【三极管】  我板子都做好了,:'(:'(

网友G:
路过 关注~
顺便想请教楼上几位大虾,电磁阀工作时会不会造成24V电压的下降,这个因素是不是R1的选值时也需要考虑的

网友H:
用光耦可以的

楼主:
没人帮忙吗

网友A:
10楼:
我在9楼的回复,你看明白了吗?awey在7楼的回复,看明白了吗?
板子已经做好了,封装肯定是不能改的了。建议你搜索“达林顿管”看看。

网友I(2012-05-10):
用2073来比较好,实例

网友J:
光耦和三极管都有达林顿的
不过一个三极管一个下拉都不接,用上达林顿后得小心高温后的误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