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变压疑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1-05-14):
楼主 还是菜鸟
答案就是要看你的变压器参数  和灯泡的参数
没有参数就没有结论

楼主:
真是菜鸟的,呵呵,假使灯泡的供率足够大,能够使变压器输出,而且想问另外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变压器要工作,要多大电流,国内的,谢谢

网友:
真是菜鸟的,呵呵,假使灯泡的供率足够大,能够使变压器输出,而且想问另外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变压器要工作,要多大电流,国内的,谢谢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变压器要工作,要多大电流,

你这样问  那个听的人也很难回答你的问题
因为变压器有大有小   小的有拳头那么大   大的变压器有房子那么大
一般来说,变压器要工作,要多大电流,
你这样问,只能说电流从0安培到无穷大安培

楼主:
先不说这个吧,我问下,上面那个图能不能实现,呵呵,变压器大小问题还真不好说,不行就在最后产品里说明最小接多大负载就可以了

网友:
你在1楼的图片
能不能输出12V , 首先要看的变压器的变比,这个条件你都没有说,那么我就更加没有答案
举例如果你的变压器220 / 6V , 那么串联灯泡进去,那么怎么如何也不会产生12V  对不??
首先你要说变压器的变比

假设你的变压器是220 / 12V ,在一次绕组串联灯泡进去,那么二次绕组是否还能输出12V
这个问题就要看具体的变压器和灯泡的参数来分析
如果 变压器的感抗远远大于灯泡的阻抗 (灯泡对变压器影响不大) ,  那么还勉强可以输出12V
如果 变压器的感抗远远小于灯泡的阻抗(灯泡大大的削弱了变压器)  ,  那么不能输出12V

网友A:
5楼:
首帖的图,如果白炽灯功率足够大,变压器次级电压比额定电压低,但比较接近额定电压,灯的功率越大,变压器次级电压越接近额定电压。
不过,灯的功率越大,越不会亮。
另外,变压器次级绝对不可能输出Vcc和GND,无论串联不串联白炽灯。

楼主:
没有VCC和GND,我只是表示下,能不能输出个电压,我想取那个电压然后给像LM317之类的最终输出5V电源

楼主:
maychang ,那个额定电压是说变比之后的吗?还是输入电压,假如我的变比是10:1,输出端的是不是和22V接近

楼主:
原图没画全,呵榀,那个VCC和GND是接全桥的然后再经过稳压电路

网友A:
9楼:
额定电压,就是没有串联灯泡,变压器初级接在220V上,次级接额定负载,次级应该具有的电压。

网友A:
这种方式常用于电压调节。
当然,不能用灯泡,因为灯泡无法调节。也不能使用电阻性可调元件,因为电阻要消耗电能,将其转换成热,效率太低。
实际上,通常用饱和电感代替灯泡,并使用一套相当复杂的电路根据输出电压与基准之差来控制饱和电感的电感量,从而调节输出电压使其稳定。旧时的交流稳压器就是这样工作的,控制电路有用电子管的,后来有使用晶体管的。
现在的交流稳压电源则往往使用晶闸管代替图中灯泡,控制晶闸管导通角来控制输出电压。市场上所谓净化电源多数是这样工作的。曾有人提出使用高速开关如功率MOS管或IGBT来代替晶闸管,并申请了专利,但迄今未见商品。

网友B:
用一个自耦变压器,调节输出接你的变压器输入,简单,成本低。

楼主:
:L楼上的,不好意思,只是听过,但怎么实现是一点不懂,主要是我画的图是看见别人的电路图,有点不理解而已,我没全部看完人家的板子,元件太散,而且线全藏在了元件下面,看不到,怕没有把变压这块弄全,才来确认一下的,不过还是谢谢你,我去百度下自耦变压器看是啥玩意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