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芯片问题

楼主(2011-05-14):
AD574 300多mW
TLV2548 手册上没写多少mW, 从电压电流算得大概10mW
怎么相差这么多?
是我看手册没看懂吗?
AD转换芯片 功耗 有这么大差别吗

AD芯片供电的问题, 可以用基准电压芯片给它供电吗,呵呵,没太见过。
谢谢!

网友A:
一般是不用基准电压给其供电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功率是怎么测出来的
一般的AD转换IC功率在几十毫瓦到几百毫瓦之间,当然这和芯片的采样频率、带宽和工作电压有关系。
基准电压和供电电压是不一样的,基准电压是给IC的ADC采样用的基准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功耗是看手册得到的。
574直接写出功耗了
2548 给出电压电流。

由于实际限制,ad芯片供电电压有点紧缺,才有 用基准电压供电的想法。
实际中可能确实这样的用法很少见。

网友C:
AD574,我看资料功耗大是由于如下两个原因:
1)模拟部分供电是+-15V,所以即使模拟部分消耗5个mA,那么就会有150mW
2)当然逻辑部分,逻辑部分有控制器,总线是并行的。Idd=30mA,所以又有150mW

网友D:
AD574是非常传统的ADC芯片,它的功耗确实很大。它在十年前的设计中能够大行其道,是因为它有高温军品的型号,而其它厂家的ADC少见。目前的ADC功耗大概要比它小一个数量级。

双电源供电、正负10V的量程、这样的器件已经越来越少了,剩下的其它型号价格也都挺贵的,基本在150元以上。

市场上的AD574基本是拆机的,新设计已经很少采用。

网友C:
“AD芯片供电的问题, 可以用基准电压芯片给它供电吗,呵呵,没太见过。”

这个我用过。呵呵

开关电源输出+-12V,用7805/7905整到+-5V,然后AD部分用两个431产生10mA带载的+-2.5V给AD供电(我用那个AD好像电源<3mA)。当然AD的电源储能、去耦做的很足。

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