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与普通电容有多少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14):
安规电容,标注250V,实际耐压可达2kV以上。普通电容,标注250V,实际耐压大致500V上下。

网友A:
“程”应为“呈”。

网友B:
安规电容的全称叫什么?

网友C:
见过Y电容短路

网友D:
请教 输入端得安规电容式什么 有什么作用

楼主:
如果C1失效后短路,则外壳将有220V电,要死人的

220V连到开关电源

220V连到开关电源

网友E(2011-06-24):
我也是这样接地的
真的短路了真的会死人的
其他人是怎么输入端接地的呢?

网友F:
LS和LZ,请先去了解什么是“安规电容”,有什么要求。

网友G:
还没见过电容损坏呈短路状态的,只见过开路的。

网友G:
电容多用于有电位差的地方,即使失效呈短路状态,那也会因短路而瞬间炸裂,也就是开路了,

网友H(2017-03-26):
用途不一样的,安规电容 如X2安规电容器一般是抗电磁干扰滤波作用和阻容降压作用,电解电容就是滤波使用,所以安规电容的作用大于电解电容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C1失效后短路,则外壳将有220V电,要死人的

那样不就跳闸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请教 输入端得安规电容式什么 有什么作用

CX电容,在电源挂了之后,保证开关电源不会电到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还没见过电容损坏呈短路状态的,只见过开路的。

电解电容大部分都是半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