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599组成的LLC谐振半桥电路的 问题!

楼主(2011-05-14):
怎么样设定LLC电路的参数,让其可以驱动20个1w的led点阵?
或者告诉我看那本书可以教会我,谢谢

网友A:
按照L6599的设计手册就可以: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学生,看了6561的数据手册之后还是不懂啊,有没有什么书是可以教懂的

网友A:
ST的网站上有如何使用6561的应用笔记。下载看吧

网友B:
是否有“基于单片机的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的软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