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种类似方波的走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1-05-14):
这是一张主板的图片,搞不明白图中类似方波的走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这个是为了调整走线长度,保证某一类的线走线长度相同的。所谓的蛇形走线。

楼主:
这个是为了调整走线长度,保证某一类的线走线长度相同的。所谓的蛇形走线。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已经近似直角了,没关系吗?

网友A:
实际上转角处还是弧形的走线的,只是弧形半径比较小而已。
在某种程度上讲,即使直角走线,问题也不是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