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脚按钮的PCB封装这样画对吗?

楼主(2011-05-14):
新人,不知道这样画对不对

网友A:
要根据你实际用的按钮开关来做吧。
至少我用到的一种是1,2   和  3,4

网友B:
应该是对的,如果怀疑,先拿个示波器量量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用的着示波器么?万用表就可以了吧

网友D:
我觉得不对吧,为什么要把1、4和2、3连起来呢?

网友E:
最好突出实际铵钮的外形特征与管脚的对应关系

否则容易焊颠倒(90度)

网友F:
只要画四个焊盘(间距正确),再画一个丝印框就OK。1、4,2、3引脚本来内部就连通的,不要在画封装的再加以条连线。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用的着示波器么?万用表就可以了吧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正。是的要用万用表去量。

网友B:
我觉得不对吧,为什么要把1、4和2、3连起来呢?
引用 网友D:

实体内部是连接在一起的,为了可靠性,最好在布线允许下还是连接在一起为好。最好在焊接面连接,这样就利于焊接。

网友B:
画封装的时候不远画这两根线,在拉线的时候连接就好。

网友G:
线可以省就省 吧

网友H:
这2根线可以用丝印层画的,而且看你的图我觉得孔径似乎开小了,应该是个普通的4脚按键。

网友I:
你用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呀

网友J:
我建议你连对角线,这样不管怎么放都不会短路了。

网友K(2013-09-08):
请问这是贴片式的4脚按键的封装吗

网友L:
注意一下,其实四脚的插件按键,四个脚不是正方形的,是长方形的,建议用尺子量下先,长边的那两个脚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2015-04-10):
你好有,PCB图吗,可以共享出来吗

网友M:
没有  我四个脚  标号只有1、2

网友N:
焊盘孔径太小了,等下按键插不进去。有按键规格书的话可以按规格书的尺寸来画。四角按键也有立式的跟卧式的差别的。你这应该画的卧式的。注意根据引脚大小来设置焊盘的孔径。还有焊盘间连线不用在封装里面画出来,想标注电路的画可以丝印层上画线。

网友N:
引用 网友N:
焊盘孔径太小了,等下按键插不进去。有按键规格书的话可以按规格书的尺寸来画。四角按键也有立式的跟卧式的 ...

还有按键四个脚的间距不同型号的也不样,也有前两脚间距近,后两脚间距远的。说到底就是有具体的按键,可比照实物或者样品的规格书来画封装。

网友N:
引用 网友N:
焊盘孔径太小了,等下按键插不进去。有按键规格书的话可以按规格书的尺寸来画。四角按键也有立式的跟卧式的 ...

按键还有贴片跟直插的区别。你直接这么说四角按钮是不是这么画肯定不能这么说。还是要看实物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O:
1,4与2,3不用连起来。在布单面板时候,这两个脚不连,反而有利于布线。

网友P:
确定好引脚间距,和焊盘孔径的大小就行,其他的布线可以在PCB图里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