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问题

楼主(2011-05-14):
我想问一下lm2596  lm7805等芯片输出的电压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呀?(有点疑惑请大侠帮我一下)

网友A:
你知道它们都是啥子芯片否?

网友B:
模拟信号是指信息参数在给定范围内表现为连续的信号。
数字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离散的,幅值表示被限制在有限个数值之内。
摘自百度。
你说电压信号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
   电压信号是连续的信号,当然是模拟量了。
   这种问题,百度一下,自己想想。问问题也是门学问。如果在公司里,问同事这样的问题,容易让人有想法。不过有问题还是要问,但是前提是自己先的想过。

网友A:
数字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离散的,幅值表示被限制在有限个数值之内。

如果是串行传输,幅度还离散不了。

楼主:
谢谢了
结论是lm2596  lm7805电压芯片输出地电压是模拟信号 (因为
  电压信号是连续的信号,当然是模拟量了。

谢谢了弄明白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认为百度上这句是错误的。

楼主:
为什么呢

楼主:
maychang
结论是lm2596  lm7805电压芯片输出地电压是模拟信号 (因为
    电压信号是连续的信号,当然是模拟量了。
   )
这个结论应该没有错吧

网友D:
模拟量还是数字量

楼主:
电压信号因该是模拟信号吧 你觉得对吗??

网友C:
7楼:
举一个例子。
现在的电话,拨号时发出的是双音频信号。该双音频信号是数字量。但该信号并非以幅度表示被限制在有限个数值之内,而是以频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