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单双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11-05-14):
在放大直流信号时,如果采用双电源运放,则只能选择正负双电源供电,否则无**常工作。
前面这话说的是不是 不对 ?

任何运放都可工作在单 或 双电源 下 , 对吗?
只不过影响 输入范围 和输出范围而已 ,对吗 ?

网友A:
习惯上,往往是选用正负电压相等的双电源。很多器件在单电源和正负电压不对称的双电源下也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