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输出饱和

楼主:
毕业设计做程控放大器,用的是AD603,1脚用DA提供电压,2脚接2.5V,1脚前面用AD818做得电压跟随,一输出就饱和
下面是电路图和输出,哪位大牛给解决一下!

楼主(2011-05-14):
2脚电压从2.05到2.5一直是这样!!

楼主:
哪位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和2管脚是不是也有电压限制啊?我的是在2V到3V。整个芯片是正负5V供电。

网友B:
ad603是一颗射频和中频 放大芯片 用在这里不合适

网友B:
还有要注意 共模电压范围 你的超标了

The only constraint on the gain control voltage is that it be kept within
the common-mode range (−1.2 V to +2.0 V assuming +5 V
supplies) of the gain control interfac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查了一些文献,都是用的AD603,我把电压改了试试,多谢。

网友C:
LZ看一看是不是你示波器探头的阻抗没有调好?导致看到的波形有欠阻

你先用探头量一下示波器的基准方波信号看看。

网友A:
8楼正解,解决后请回帖确认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午又试了试,将5与7脚之间的2.15K电阻去掉,短接之后输出有变化,下面是两张输出,第一张(1脚:2.01V;2脚:2.5V)第二张(1脚:2.50V)输入都是正弦波峰值120mV,频率2KHz。但是误差比较大。

楼主:
因为是焊接在PCB板上的,因此8楼的做法无法确认。

网友D(2013-08-21):
请问这个问题现在解决没。。。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啊,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