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cps的脉冲,stm32能实时计数么?

楼主(2011-05-14):
有10M每秒的脉冲用stm32f103vb来计数,并分析,同时还有显示、AD采样等任务,时钟64MHz。stm32 能实时处理过来么?

网友A:
关键是你要计量什么参数, 如果只是频率的话完全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光通信系统。1和0信号对应输出不同的光子数,经光电转换后,产生不同个数的脉冲信号。脉冲信号为15ns,线性工作率为10Mcps。STM32对脉冲计数,根据不同时间(比如100us)内脉冲个数的多少,把0和1信号还原出来。

网友B:
看样子,CPLD或者FPGA更适合一点

网友A:
15ns  是60多M了,不再是10M

楼主:
5# lianshumou 脉冲宽度是15ns。工作在线性区,要求每秒不超过10M个脉冲数。

网友C:
5# lianshumou 脉冲宽度是10ns。工作在线性区,要求每秒不超过10M个脉冲数。
引用 楼主:

脉冲宽度如果最窄是10ns,那么用内部时钟最快为64MHz的芯片肯定是不够的。
脉冲宽度=10ns,那么采样时间需要<=10ns,最好是采样时间<=5ns,即频率至少200MHz,否则采样会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15ns。按这样算,您的意思是要大于133MHz了?

如果我用边沿计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