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keil做LIB程序库怎么用不了

楼主(2011-05-14):
最近用KEIL写了一些有关通讯端口等外设的底层协议。里面有用到定时中断,有多个点C间参数相互调用,想把它们封装成LIB库。

  调试时没有问题,串口工作正常,去掉调试用main.c和头文件,封装成LIB。
  用调试用的main.c新建工程,里面包含这个LIB和所有点H文件以及头文件。
  结果发现编译能通过没有错误和报警。但是调试时串口没有反应。程序都是一样的。

  请高手指点一二!
  封装库有什么讲究?应用时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2014-04-21):
和普通的新建工程差不多的

网友B:
库带上调试信息可以跟踪调试...

网友C:
我最近也想弄库,修改头文件里的宏进行配置,可总是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