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楼主(2011-05-14):
小弟使用的是C8051F340单片机,模块调试时一切正常,整机后编译无错,也可下载程序,但是无法运行,单步调试的话,看到指针在PCA处来回跳动,连系统时钟都初始化不了,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啊,搞了一晚了。因为程序实在太大,不能搬上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原则上的指示?比如,程序大了的话,是要先初始化时钟,还是先关看门狗?写flash之前,是不是要有延时之类的~~~各位大侠救命啊!

相关下载

网友A:
是编程错误所致,看门狗通常是在程序指令运行后才启动的,楼主可以先关闭子模块,从主程序调起,逐渐加入子模块来寻找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看门狗复位引起。C8051F340的看门狗是复位就起作用的。
将断点设在复位地址处跑起来然后看RSTSRC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