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屏幕总是闪啊闪啊?

楼主(2011-05-14):
我用来显示时间日期就不会闪,但切换到 汉字比较多的画面就一直闪,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是你的程序流程有问题,刷新率太低了。

楼主:
2# chunyang 嗯,怎么修改呢?

网友A:
这个要你自行去分析你的程序。

楼主:
4# chunyang 不是啦,是怎么改变刷新率呢?你大概说一下嘛

网友B:
你应该把你用的模块交代清楚,是lcd,led还是oled等等,驱动芯片是什么,有没有显示缓存RAM?
刷新率问题要看模块手册.

网友C:
可能刷新得太快了吧。你把LCD发送一个字节后延时调长点试试。

网友D:
7# cxdy_lee 应该是刷新太慢了。

网友E:
是一个刷新操作本身耗费的时间太多了,而不是两个刷新之间的间隔太长

网友F:
有些屏刷新率快,有些慢,须要完美处理这些全屏闪问题,开BUFFER,先全屏写入BUFFER,再定时把BUFFER内容刷屏,才能完全杜绝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