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007输出级是怎么个过流保护法?

楼主(2011-05-14):
这是F007输出级的电路图

书上这样分析的,看不太懂,论坛的大侠能否给小弟详细解释下吗?还有输出级的各个管子的电流流向是怎样的?不胜感激啊!

[

网友A:
由于R9的作用,I0上升导致T14基极电位上升,D1导通,恒流源IC13流入T14基极电流减少,从而导致IO减小,起到保护作用,但同时也应注意这只能在一定限度上起到过流保护作用,对于太大的电流二极管会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