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能算是硬件工程师吗?

楼主(2011-05-14):
单选投票, 共有 110 人参与投票
4.55% (5)
56.36% (62)
10.00% (11)
29.09% (32)
0.00% (0)

网友A:
FPGA设计用“硬件描述语言”:硬件是根本,描述是过程,语言是载体。

楼主:
很多搞fpga逻辑状态很在行,
但二极管三极管都搞不清楚,让用三极管搭个门电路,几人会,更不要说触发器了。
不懂电路照样玩的挺好,搞fpga的时候把基尔霍夫定律和欧姆定律都可以抛到脑后,硬件是根本吗?

网友A:
我记得在FPGA/CPLD版开版时,一个关于FPGA的帖子,我就跟楼主讨论过类似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62133&extra=&page=4
二极管/三极管电路,就算不会,学起来很困难吗?你手下难道没有人会做吗?如果做FPGA的会了,你会不会给人家开做FPGA的加上做二极管/三极管的两份工资?
现在是讲究团队合作的年代,不是谁都“中庸”的起的。必须是有人擅长这个,有人擅长那个,大家凑到一块儿,才能把事情做好。大家都是样样通,几乎可以肯定是样样松,做出来的东西会是什么样子?真要是一对样样精通的牛人凑到一起,可能早就打起来了,也做不好事情。当然,从整体把我项目的项目经理,应该是样样都懂点,但是又未必拿出一点来都比手下强。

网友B:
争论意义不大

网友C(2011-06-23):
当然算了。。。

网友D(2012-07-14):
如果是设计FPGA开发板 当然也算  包括做FPGA的逻辑开发 也是算的

网友E(2012-10-21):
搞FPGA,模拟信号,射频这些个的,都是硬件工程师,连做底层驱动软件开发的也是...

网友F(2013-01-15):
二极管三极管真的蛮难的,电容也不容易,会搭二三极管,电感电容玩模电的应该高手吧?当然用别人芯片方案布布板子,写代码的可以无视他们。三极管这么多型号对数字电路来说基本无视,对模电来说差别巨大,你真的会用三极管吗?当然如果是做FPGA玩算法,也不容易。IT混饭都不容易

网友G:
硬件设计越来越像软件开发,,就是因为有可编程器件造成的。。比如cpld  fpga

网友H:
fpga是硬件编程,不是软件

网友I:
怎么能不算呢?

网友J(2013-09-26):
在俺们公司你们搞的都不算硬件,硬件是电机,水泵,螺丝钉。

所以谁能说得清呢。

网友K(2017-08-15):
我搞FPGA从来都是利用system generator 配合simulink做DSP算法,就是各种寄存器和加法器还有一些存储器搭建起来的。真的实实在在的硬件!几乎不写verilog,除了外部接口要动手写。

网友L:
FPGA本来就是硬件工程师

网友M(2017-11-03):
错了 FPGA主要是编程  不应该算硬件工程师

网友N:
算吧,为啥不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