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同时控制连个步进电机转动

楼主(2011-05-14):
现在向用51的单片机做一个寻迹的小车,请问怎么用单片机同时控制连个步进电机转动来实现小车的转向

楼主:
是两个步进电机,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A:
一个怎么控制两个就怎么控制,注意程序结构,分时处理即可。

网友B:
一个数组正向写,另一个数组反向写,不就能转向了,我这样写过,不知是不是最优化的……

网友C:
两个步进电机并联如何?

网友D:
并联应该没问题了啊!

楼主:
两个电极要不同步工作的。。。现在想用两个2003芯片分别控制,行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也需要如此。

网友E:
ULN2003控制步进是可以的.

网友F(2011-06-18):
反正是分时,多个也应是可以的,不过没做过这种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