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话的“听筒输出信号”如何转化为“linein输出”?

楼主(2011-05-14):
现在要做一个接口转换的东西,大概的描述是这样的:要把电话听筒的信号线接出来,然后通过简单的转换后,变成line in接口输入到音响或其他设备。
     我在电话听筒信号线上并了一个电阻,用示波器测,发现它的直流信号有2.5v左右,交流信号的幅度则只有0.5v左右。把它输入给line in,发现声音是可以放出来的,但是有很大的电流杂声。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请大家帮我想想法子,谢谢!!

网友A:
电话的语音信号很多都是差分输出的,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个隔离变压器,也可以用运放进行转换,但要注意接地问题,电话线路不准许存在任何接大地回路,必要时用两个电容隔离也行。

网友B:
最好用音频变压器隔离一下,最简单可靠。
用电容隔离,容量大的话,也不符合电话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