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隔离问题

楼主(2011-05-15):
在21看了很多大神的关于示波器使用隔离变压器的帖子,我还是有些疑惑:
在使用示波器测量电路的时候,要通过隔离变压器将示波器与工频交流隔离开,即示波器电源插头中的接地脚不再与大地相连,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与直接剪掉接地脚有区别吗?

网友A:
有一点区别。
使用隔离变压器,被测电路与市电之间的电压由隔离变压器承受。
不使用隔离变压器而剪掉插头上地线脚,被测电路与市电之间的电压由示波器内的电源(现在一般是开关电源)承受。

网友B:
另外一个区别是安全问题,如果不使用隔离变压器而截断示波器的接地脚,即使示波器内电路能够承受被测电压,但如果人在操作示波器时不小心碰到接地的金属部份可能会发生触电。

楼主(2011-06-18):
有一点区别。
使用隔离变压器,被测电路与市电之间的电压由隔离变压器承受。
不使用隔离变压器而剪掉插头上地线脚,被测电路与市电之间的电压由示波器内的电源(现在一般是开关电源)承受。
有一点区别。
使用隔离变压器,被测电路与市电之间的电压由隔离变压器承受。
不使用隔离变压器而剪掉插头上地线脚,被测电路与市电之间的电压由示波器内的电源(现在一般是开关电源)承受。
引用 网友A:

谢谢maychang大哥的解答,只是我还是有些疑问,隔离变压器的线圈应该是1:1的,即一次侧和二次侧的电压是相同的,那它怎么来承受电压呢?莫非不是1:1的,而且听说不在示波器与市电之间加隔离变压器,而是在待测设备与市电之间加隔离变压器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这个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但此时示波器的开关电源也承受着市电啊?

楼主:
另外一个区别是安全问题,如果不使用隔离变压器而截断示波器的接地脚,即使示波器内电路能够承受被测电压,但如果人在操作示波器时不小心碰到接地的金属部份可能会发生触电。 ...
引用 网友B:

谢谢春阳兄得解答,不过我还是有些疑问见楼上所述~

网友C(2012-06-05):
一直在使用示波器中都是采用对示波器输入电源用隔离变压器进行隔离,进行浮地测试,因为一直只是为了测测电路板有没有电压,有没有数字信号的跳动不是很在意,现在想请教下大神们,如果示波器直接插入未隔离的三口插排,被测电路板的输入电压用示波器进行隔离是否对被测板有影响?是否会影响到被测模拟信号?这种方式好还是隔离示波器输入好?或者是示波器跟板子都一起使用一个隔离变压器好?他们间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在上述模式中那个方法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