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A1404

楼主(2011-05-15):
各位大侠!我想用BA1404做一个MP3转发器!没有电路图!希望各位指点一个!最好是简单的!谢了!我是新手!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很上档次,是否需要帮你转到USB版块去?

楼主:
那就谢了!帮一下吧!

网友B:
这跟USB有什么关系?将MP3播放器的音频输出信号送入BA1404即可,BA1404的典型应用电路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C:
LZ应该学会自己去搜索DataSheet。

同时对2楼无语。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