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PCB的基材是什么?

楼主(2011-05-15):
就是图中黄黄的那个PCB,表面应该没有阻焊,不知道它的基材是什么?
感觉不像RF4
请问有人知道么?

网友A:
PCB的基材很多的啊,
1. 纸基板:FR1~FR3
2. 环氧玻纤布基板:FR4、FR5
3. 复合基板:CEM1、CEM3
4. HDI板材:RCC

5. 树脂不同分类有:酚醛树脂板、环氧树脂板、聚酯树脂板、BT树脂板、PI树脂板、
http://wenku.baidu.com/view/34d8ca4df7ec4afe04a1df1b.html

楼主:
楼上兄弟,你等于没说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不清楚啊,

网友B:
管中窥豹。

网友C:
这是什么啊,没见过

网友C:
什么情况下用这种材质

网友B:
环氧层压玻璃布板FR4

楼主:
这个就是最常见的基材?

网友D:
长见识了

网友:
多多学习才是啊

网友A:
不像,我用的都是FR4的

楼主:
我也觉得不像FR4

网友E:
貌似94V0 的板材
什么做的不知道,俗名防火板
比94HB(纸板材)的板材硬些

网友F(2011-10-10):
环氧树脂板,感觉这种材料只有板厂开测试架才用的材料,用来做板确实比较少见,还那么厚

网友G(2019-05-08):
我司专业生产半固化片,覆铜板,FR4环氧板及加工件,产品经过多个权威机构检测,质量可靠。公司设备齐全,可提供各种加工定制。欢迎咨询,电话13822217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