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基于电磁场理论,射频与光却选择不同的传输介质

楼主(2011-05-15):
大家都知道,射频波与光都属于电磁波范畴,但射频波一般在同轴线,微带线中传输,不能在光纤中传输,而光一般在光纤中传输,却不能在同轴线,微带线中传播。
很多人可能对电磁波并不了解,本质上电磁波就是靠电场和磁场相互作用,相生相克,尤其是其电场和磁场的能量,同时最大,同时最小,就同轴线来说,外层与内层之间径向是电场,切向是磁场,所以能量集中在内外层之间的介质中,这个叫TEM波。光复杂一些,可以不用依赖介质,电场不需要金属,自我形成一个闭环。
既然理论基础是一样的,可以说只是频率的不同,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的讲,大家第一反应是器件尺寸与波长的关系,高频及微波,波长一般大于传输线,微带线的尺寸(指截面),而光的波长远远小于器件尺寸,跟器件都发生不了关系了,自然谈不上传输,这确实是一个理由。但即使器件尺寸小到小于光的波长,是否可以传输光呢,答案是否定的。
器件尺寸只能决定电磁场传输的一个模式,就好象有一条马路,理论上可以通车,但能否实际可以通车,就看这条路堵不堵,平不平,而实际上,金属相对于光来说,损耗过大,无法通行。
金属导电,是靠自由电子,在低频下,自由电子随着电场变化而移动,没有损耗。高频微波下,能量集中在表面,金属的表面自由电子随电场变化而移动,有一定的损耗,这个损耗取决于频率,因为频率变化太快,自由电子质量太大,跟不上电场变化,就导致损耗,这个如同高音频率信号去驱动低音喇叭,只会发热,输不出声音。用力快速推拉门,胳膊会很累。
到了光之后,频率更高了,这么高的频率电场作用于自由电子,就只有损耗了,还有一种,可能自由电子就根本不动,根本响应不上来,这个取决于频率了。比如X光,就可以穿透薄金属。
所以要想光在某种介质中传输,这种介质首先能响应光的电场,这个就是介电常数要高,其次还要这个影响是无损耗的,刚性特强,不然传输不了,那么符合这个特征的,光纤就是一种。
光纤是由SiO2材料组成的,内部没有自由电子,但有稳定的电子云,能够受电场影响,所以有较高的介电常数,同时因为没有碰撞等,刚性特强,无损耗,但电子云偏移是非常小的,所以这个不适合高频微波这类传输,但可以传输光,因为能量传输的能力跟频率的平方成正比,大家看音箱里面的高音喇叭,一般都用铝箔做的很小的高音喇叭,却能发出足够强的能量,这个跟光纤概念是一样的。
这个只是一家之言,有些地方不尽完善,只是表达自己对电磁场的理解,欢迎高人指正。

网友A:
天 这么精彩的 讲解 怎么没人鼓掌  我来顶。 讲得不错
有老师的范。
沙发。
我想说一点的是,电场和磁场比较抽像,很难懂。 如果把他们拿到量子理论里面来解释 更为好。
仔细一想 发现问题了:
如果他们都以电磁波的形式存在 是无法通过 同轴线 去传输信号的。
导体能屏蔽电磁波的功能。相信大家都知道的。搞个铁箱子 把手机包起来,看还有信号吗?
我个人理解 还请指正:
同轴线 是靠电子传送信号的。
光纤   是靠光 或是电磁波 光量子形式传送信号。

所以楼主感觉有点糊弄人的感觉。初看还没看出来。

楼主:
电子是电磁场传播的一种载体,在同轴线上

网友A:
电子是电磁场传播的一种载体,在同轴线上
引用 楼主:


这一点让我有点晕了... 有点云里雾里的. 你不是说电磁波嘛? 这里人希少啊....

网友B:
泪奔啊,一下觉得自己大学物理是白学了

网友C(2016-02-25):
深入浅出,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