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为何不能完全关断呢?

楼主:
如图,我想用一个小的开关S1通过MOS管来控制大电流,现在我尝试了一下,MOS管可以导通,但是不能完全关断,栅极接地还有3.6V左右的电压,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相关下载

网友A(2011-05-15):
电路是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楼上能不能解释一下呢?谢谢了

网友B:
3楼:
你认为MOS管导通,实际上电流是通过了MOS管体内的寄生二极管。

网友C:
D S 反了

网友D:
1,DS反了;2,GS并一个10K的电阻

网友E:
哈哈,你自己都画了二极管还出错,改写检讨哈。

网友F:
手册上写的寄生二极管正向压降1.3v,正好解释“栅极接地还有3.6V左右的电压”

网友G:
接反了吧,sd极

网友H:
没有接反,只不过控制开关需要与大电流同步,否则结果适得其反,有可能烧坏MOS管!

网友I(2011-08-21):
晕死,这不明显接反了吧~~实在要这么用,要不加翻转电路(非门),要么两个MOS反向串联

网友J:
    参考下, 这个是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