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 207 how to remap io

楼主(2011-05-15):
10x的有  “8.3 复用功能I/O和调试配置(AFIO)”  说明如何remap20x的 reference manual ver Doc ID 15403 Rev 3 , 这么找也没找到这一章。

网友A:
10x的有  “8.3 复用功能I/O和调试配置(AFIO)”  说明如何remap20x的 reference manual ver Doc ID 15403 Rev 3 , 这么找也没找到这一章。
引用 楼主:

stm32f 207 在IO的reamp上面,比10x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