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前辈在吗 请进啊.....

楼主(2011-05-15):
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图    问题出在哪里吧   (我想实现的是负载1K时,输出要能达到150V)
1 我这个可控硅调压电路,现在输入是135V交流,空载时输出可以得到28V-153V,是我想达到的要求。但是加上1K的负载后,输出只剩下120V了,怎么改善呢?(我加大了输入电压试了下,输入提高到156V了都,带载时输出才130V,是不是电路哪里有问题?)
2 怎么提高带负载的能力?还有怎么给这个输出稳压呢?
3 我猜想是不是调节可控硅时没有让它导通角刚好为零的那个状态,也就是不能使输入全通的状态,对吗?如果是的话,导通角又是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决定的,难道是我电容电阻的参数大小的问题?

网友A:
把你的图画紧凑些,重新贴出来,实在是看不清楚。

楼主:
这下可以看清了吗?  图更新了
两级RC滤波是想着脉动小点   因为也没有做稳压电路....
而且两个电阻作为电源内阻,可以多限制一点电流,因为我大功率的电阻只有62欧的

楼主:
图更新了   人没了   ......

网友B:
因为输出电容保持电压的原因可控硅在零点没法导通的,只能在峰值附件区域导通。
62R的滤波电阻减小些试试!

网友C:
你觉得你给的图大吗?栅格关了,要不就上个附件

楼主:
7# t.jm 62欧电阻是想着作为电源内阻的   不只是滤波电阻   我也想过  如果去掉一个  输出也可以提高一些   因为62欧相当于1K的负载是分去了一部分电压
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看来原因主要是滤波电容这?
我一直以为是导通角的控制范围问题   因为导通角为0的话,正是零点的时候,那么可控硅两端也就没有电压了;还有就是充放电C4电容的供电电压是根据输出不一样的时候变动的,不是固定的,这样的话充放电时间,也就是导通角的控制范围很难算

楼主:
8# dwl15858 晕   我这里点开这个图片都足够大的啊    很清楚的啊    难道网站问题  你们那看不清楚?
那我再换张吧

网友B:
我略微估算了一下:
负载电流算:0.13A,
输入AC135V输出DC130V时,导通角很小,又由于R1 62R的限流原因充电会跟不上的(这短时间的充电电流可能会小于130mA),那就会造成输入电流跟不上输出,带载电压就会下降。
R1减小到20R,R2不变试试吧。

楼主:
11# t.jm 输入AC135V输出DC130V时,导通角很小。  这个是怎么算的
1充放电C4电容的供电电压是根据输出不一样的时候变动的,不是固定的,这样的话充放电时间,也就是导通角的控制范围很难算啊;我一直以为是导通角的控制范围问题   因为导通角为0的话,正是零点的时候,那么可控硅两端也就没有电压了
2.我是把输入都提高到了156V去了,输出才130V啊,输入调到192V的时候,输出刚好达到要求150V多点。
3.带载是不是也影响了导通角范围。带载时可控硅部分,也就是总的交流减去桥上的交流部分,会占得比重更大了。也就是说输入156V的交流,带载时分到桥上的只有86V左右,另外70多V都分到了可控硅两端,这个让我很不解,即使不带载也有20V左右被可控硅两端分去
4.我早也想过R62会分去一部分电压    现在实测也是经过R1之前是刚好有150V的,只是我想R1  R2拿来限制短路电流的,所以一直没去动

网友B:
Q1只有当|输入电压|大于输出电压才会导通吧?必须高于(DB3+输出电压)才会触发吧?
输入是1.414*135*sin(t),
解方程 1.414*135*sin(t)==130+30
t=57°,再加移像,损耗,导通时间就不到1/3了,这样算下来R1的阻值就会影响到输出电压。
先试试用两个R1并联效果再说吧,看看电压能不能上去,不能上去再考虑触发的问题。

楼主:
13# t.jm R1我短接试了下  升了差不多10V  效果还是不大理想   等于现在输入156V,输出才130V
如果把R1  R2都去掉   我知道会升到差不多达到要求   但是这个考虑的是限流的   如果去掉  短路电流更大了   现在这两个加上去短路电流都还蛮大的了   有1.4多A了
你上面那个算式里1.141是什么?   是不是指的根号2啊,那应该是1.414吧

网友B:
把R9和R7用个1KR的电阻代替看看输出能到多少伏,这相当于调节调到最大时的输出,只有此时的输出电压大于130V你的调压电路才能调到130V。

楼主:
17# t.jm 虽然我也到现在还不清楚具体原因   但是实际试验一直是电位器阻值是调大的时候  输出才会跟着变大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