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控硅调压电路 帮忙分析下吧

楼主(2011-05-15):
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图    问题出在哪里吧   (我想实现的是负载1K时,输出要能达到150V)
1 我这个可控硅调压电路,现在输入是135V交流,空载时输出可以得到28V-153V,是我想达到的要求。但是加上1K的负载后,输出只剩下120V了,怎么改善呢?(我加大了输入电压试了下,输入提高到156V了都,带载时输出才130V,是不是电路哪里有问题?)
2 怎么提高带负载的能力?还有怎么给这个输出稳压呢?
3 我猜想是不是调节可控硅时没有让它导通角刚好为零的那个状态,也就是不能使输入全通的状态,对吗?如果是的话,导通角又是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决定的,难道是我电容电阻的参数大小的问题?

网友A:
实在看不清元件数值。
为什么要两级RC滤波?

网友B:
DB3导通需要电压。
你的负载不是单纯的1K电阻,是整流的带电容滤波的,是和触发二极管串联的。
你把电位器的位置改改,接到交流输入处,可以提高输出电压。

补充一下:如果这么改,输出电压的移相就乱了。
需要想其它办法。

网友B:
如果是没有滤波电容的负载,则输出电压可以提高。
否则,输出电压要减去DB3的导通电压。
要么在桥路上,也就是保险丝和可控硅之间并联一个额外的电阻。

楼主:
4#gx_huang

如果是没有滤波电容的负载,则输出电压可以提高。
整流桥出来的电压不是正是因为接了滤波电容,得到的直流电压才升高的吗?
还有DB3的导通电压不是通过C4去提供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下可以看清了吗?图更新了
两级RC滤波是想着脉动小点   因为也没有做稳压电路....
而且两个电阻作为电源内阻,可以多限制一点电流,因为我这边大功率的电阻只有62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位器接到交流输入端,那不是等于接到干路上去了,电流会很大的吧?
我有试过在交流干路处再接一个电阻,那时想着调不上去可能是因为C4充放电的电压范围问题,使可控硅达不到导通角为0,也就是让交流全部通过。所以接个电阻分压降低C4两端的压降,但是干路上电流大啊,会烧电阻的

网友B:
改电位器接入点,我已经补充说明不可行了。
并联额外的通路负载,是最简单的,但是增加功耗。
你不愿意增加功耗,又不大改电路,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桥路上,也就是保险丝和可控硅之间并联一个额外的电阻。
是什么原理呢 ?  那不是等于给桥输入端,也就是交流电源并上一只电阻?

楼主:
还有顺便问下,其实如果要使输出达到输入的最大,是不是莫过于可控硅导通角为0的时候?也就是使输入的波全部通过整流滤波出来。
但是对这个电路来说,导通角是不是不可能为0啊?
因为如果导通角为0,也就是交流在一个周期的起始的时候,那么这时可控硅两端电压也是为0的了,怎么可能触发导通呢。不知道我这么分析对不对....
所以在可控硅调压里面,导通角的控制范围是不是不可能做到全通?对我这样模式的电路来说...(可控硅是通过过零关断的方式的电路)

网友B:
你想想看,调光电路就是交流负载,当可控硅不导通时,移相电路的电容一直在充电。
你这个负载是电容+电阻,电容上有电压,当交流电压低的时候,桥路是不导通的,移相电路的电容无法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滤波电容不要  那桥出来后不是脉动更大了,而且电压也不能乘1.4倍了

网友B:
我没有让你去掉电容。
是让你额外加一个电阻回路,使触发移相电路和负载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也是蛮有道理的   我明天试一下  应该用个56K左右的电阻,就可以哦?
还有顺便向您确认下,我这个电路,导通角是不是不可能为0??  因为导通角为零时可控硅两端电压也为0了,就不能导通吧

网友B:
你还是自己找资料先研究,或者用隔离变压器隔离后,用示波器测量一下DB3左边的波形。
并联的电阻、电位器、电容的大小和延时的角度有关。要考虑电位器最大、最小时,移相角度合适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你说的接了电阻试了下,没有什么作用,还是那样
想计算下充放电时间看导通角是多少,想想桥上的交流是不固定的,也就是充电电容C4的供电电压也不是固定的,所以这个充电时间跟公式的条件对不住了,也就是导通角就不好算了  哎

网友C:
可控硅稳压是做梦。

网友C:
调压还凑合。

楼主:
17# 宋业科 请指教  为什么啊    好像网上也搜到过两篇论文是做的可控硅稳压电源啊  只是看不到内容。
我有想过用比较器或者稳压器LM317(垫高基准电压输出高电压的方法)   但是因为我这个电源是高压150V  而且是可调的   所以觉得更麻烦了   对每个调出来的值再稳压   是感觉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