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LLC的输出电容以及输出电流

楼主(2011-05-15):
请教一下大家关于全桥LLC的一些问题:
1.在相同功率等级条件下,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都完全相同(390VDC IN,24VDC OUT),全桥LLC和移相相比较起来前者是不是只需更少容量的输出滤波电容?

2.看到资料上介绍全桥LLC的输出电流在二极管阳极端测试的时候是馒头状的,但是经过输出滤波电容后,由于其既要对滤波电容充电又要对负载提供能量,是不是馒头状的电流被基本平滑成直线了?

谢谢指点

楼主:
各位,指点告诉一下俺吧:'(

网友A:
1、是;

2、输出隔离整流成DC了;

楼主:
1.为什么只需更少容量的电容呢?

2.输出隔离后,电流流过二极管时,还是呈现馒头状吧,只不过经过电容后,被拉成了直线。

网友B:
LLC的纹波份量是固定不可控制的,移相的纹波电流是可控制的。那个对电容的要求大,要看设计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