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电路图????

楼主(2011-05-15):
本人刚开始看单片机方面的书,看这那些资料里提供的单片机系统电路图,不知道那些分块的电路在实际中是怎么连连在一起的????

网友A:
MCU电路图中的连线有两类,一种是直接连接,图中怎么连,实际中就怎么连,还有一种是总线连接,电路图中只画一条粗线,实际连接是地址总线、数据总线按序号依次相连,在电路中如果完全画出会占用大量图纸面积,所以用一根粗线表示,这是唯一与实际连接不够直观之处。

网友B:
确实很多线呢  怎么看啊 眼花了都

网友C:
端口连接有时看不懂

楼主:
对啊,有时他会画一个矩形(颜色不一样的)然后里面写了些数字,是不是一样的数是连一起的,?:dizzy:还是有其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