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电路,啥意思?

楼主(2011-05-15):
看着像电压转成电流,,但又不太像,,

网友A:
看似一个电桥,要结合具体应用才可说清原理。

网友B:
R23和R24阻值应该是受某种因素控制的,这个电路才可能出来有意义的结果

网友C:
不懂,帮忙顶一下

网友D:
R29很小啊
乍一看正反馈。。。
如果是电压产生电路应该是负反馈较稳定~
但是个人还是觉得如果电路正常工作还是个电压产生电路。。。R23 和R24用来调节输出电压大小?
抛砖引玉吧

网友E:
看不懂啊!!要加紧学习啊

网友F:
能请楼主说一下在什么上面用的吗,看似像压转流不过还得在具体电路中分析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G:
帮忙顶一下

网友H:
也顶,等高人分析。

网友I:
R23/R24不知道是个什么东东,,如果知道了就好办了?

网友I:
哎,整了半天 ,,不就是个恒流源嘛!!

网友J:
awey和赤铸说得很对,此电路找不到信号输入端,但有个Vout端。估计R23和R24是受温度(磁场、照度、……)等等外界因素影响的元件。

网友K:
不懂,顶起,等高人

楼主:
R23/R24,,,,,就是热敏电阻呀!
电路是用来测量风速的
正常情况下,这二个是有热量的,有风时,风对着这二个热敏电阻吹,,输出电压就会有变化,根据变化转换成风速

呵,想不到吧,,西门子上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L:
确实是没想到哦,那家伙要是吹风(10度,20度,30度。。。。。100度),风速
如何呢?

网友M:
用热敏电阻来测量风速:若真是这样,其中测温度不是折腾吗?测温度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再利用温差来推算算出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