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款串口调试软件:捕捉命令,发送响应

楼主(2011-05-15):
能通过自定义,
捕捉特定的一串HEX码,然后作出响应

网友A:
可能要自己写了。

网友B:
自己用C语言写个不就行了

网友C:
可以用minicom,可以自己写脚本响应相应的动作。就是不知道 windows下面有没有

网友D:
用串口通3.22,支持

网友E:
用串口通吧,楼上是作者。

网友F:
如果用我们的学习型串口模块
不管什么命令学习之后都可以响应
可以学习识别300--57600任意波特率
http://www.yofeng.com/LrComCtr.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