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K] LOOK+红杏头文件 学习第一帖:1个KEY控制4个LED闪烁

楼主(2011-05-15):
     LOOK实现两个小任务:
     ①  助学板上四个LED小灯轮流点亮,有两种显示模式,方式 1为LED1--->LED2--->LED3--->LED4--->LED1循环,方式2为LED4--->LED3--->LED2--->LED1--->LED4循环,初始化为方式1;
     ②  助学板上KEY2按下调整LED的循环方式。

     虽然Lee老师一直普及CPP,但是看到CPP的程序依旧是云里雾里。此贴仅是根据老师0510的群课多加个任务,完全是照猫画虎,望多多指教!
     关于大叔的红杏头文件,暂时还无法自如运用,首先因为一直用新唐的库熟悉NUC120,对其寄存器不是很熟悉,其次对大叔的红杏头文件了解不深,最后是暂时无法智能感知。
     初次接触LOOK,初次使用红杏,望各位高手不要见笑!

部分源程序:
LED.CPP            (20110515 17:25更正)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NUC1xxM051Seriescfg.h"
#include "led.h"

uint8_t **_FlashMode = TRUE;

// 任务类 task_led_t 的例程
void task_led_t::routin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led_t 例程的内容
GPIOAs.DMASK.Regs = ~0b111100;
GPIOAs.DOUT.Regs = ~0b100;
while (tru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led_t 例程的内容
uint32_t data = GPIOAs.DOUT.Regs & 0b111100;
if (**_FlashMode)
{
data <<= 1;
data += data >> 4;

}
else
{
data >>= 1;
data += data << 4;
}
GPIOAs.DOUT.Regs = data;
delay(LOOK_TICKS_PER_SEC);
}
}

// 任务类 task_key_t 的例程
void task_key_t::routin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led_t 例程的内容

while (tru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led_t 例程的内容
if (key_read())
**_FlashMode = !**_FlashMode;
delay(LOOK_TICKS_PER_SEC/10);
}
}

// 任务类 task_key_t 的成员函数
__OPT_INLINE__ int8_t task_key_t::key_read()
{
uint32_t Key_Tmp = TRUE;
static uint32_t Key_Record = TRUE; //按键记录

Key_Tmp = GPIOBs.PIN.Bits.Pin14;
if(Key_Tmp==TRUE) //无有效按键按下
{
Key_Record = TRUE; //清除按键记录
return FALSE; //程序退出
}
if(Key_Record!=Key_Tmp) //为新按键
{
Key_Record=Key_Tmp; //保存本次结果
delay(LOOK_TICKS_PER_SEC/100); //延时去抖动
Key_Tmp = GPIOBs.PIN.Bits.Pin14;
if(Key_Tmp==Key_Record)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ifdef LOOK_SCHEDULING_PRIORITY
instantiate::task<task_led_t, LOOK_STACK_SIZE> task_led(0);
#else
instantiate::task<task_led_t, LOOK_STACK_SIZE> task_led;
#endif

#ifdef LOOK_SCHEDULING_PRIORITY
instantiate::task<task_key_t, LOOK_STACK_SIZE> task_key(0);
#else
instantiate::task<task_key_t, LOOK_STACK_SIZE> task_key;
#endif

LED.h
#include "look_config.h"
#include <look.h>
#include <instantiate>

// 任务类 task_led_t 的定义
class task_led_t : public task_t {
public:
task_led_t() __OPT_ATTR__; // 构造函数

protected:
void routine(); // 任务例程

};

// 任务类 task_led_t 的构造函数
__OPT_INLINE__ task_led_t::task_led_t()
{
// TODO: 在此初始化 task_led_t 的类成员
}

// 任务类 task_key_t 的定义
class task_key_t : public task_t {
public:
task_key_t() __OPT_ATTR__; // 构造函数
int8_t key_read() __OPT_ATTR__;

protected:
void routine(); // 任务例程

};

// 任务类 task_key_t 的构造函数
__OPT_INLINE__ task_key_t::task_key_t()
{
// TODO: 在此初始化 task_led_t 的类成员
}

extern instantiate::task<task_led_t, LOOK_STACK_SIZE> task_led;
extern instantiate::task<task_key_t, LOOK_STACK_SIZE> task_key;

工程结构:

工程包:

网友A:
沙发。顶三心二意!正好以此例子深入。

网友B:
写的蛮好的,比只是点灯多点可操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光临指导!(*^__^*) 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其实俺是迷糊中完成的!:lol

网友C:
多谢分享,不过我完全复制你的代码,放到之前的led例程里面,编译不能通过
而下载你的压缩包后编译没有问题,对照了头文件、include path、代码内容都一样,就是不知道为啥

编译错误为:
compiling led.cpp...
led.cpp(8): error: 'task_led_t' has not been declared
led.cpp(33): error: 'task_key_t' has not been declared
led.cpp: In function 'void routine()':
led.cpp(33): error: redefinition of 'void routine()'
led.cpp(8): error: 'void routine()' previously defined here
led.cpp(39): error: 'key_read'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led.cpp: At global scope:
led.cpp(46): error: 'task_key_t' has not been declared
led.cpp(72): error: 'task_led_t'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led.cpp(72): error: template argument 1 is invalid
led.cpp(72): error: invalid type in declaration before ';' token
led.cpp(78): error: 'task_key_t'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led.cpp(78): error: template argument 1 is invalid
led.cpp(78): error: invalid type in declaration before ';' token

网友C:
OK了,不知道为啥复制到led.h的头文件没有被包含进去,原来的led.h头文件没有被更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OK就好!
一定要按照Lee老师0510的群课步骤去做,注意配置时钟及GPIO功能

网友D:
老师做的脚本很方便了

网友E:
你也太牛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  呵呵 这都是老师讲的内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