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电路输出信号放大

楼主(2011-05-15):
压力传感器的电桥电路输出0~4.95mv,信号为0.1~10HZ,想把信号放大250倍。两级放大,第一级用AD620放大100倍,第二级OP27放大2.5倍。 要求放大后误差是+/-12.5mv,即允许的误差在放大以前是+/-0.05mv。
     后来,觉得AD620的输入失调电压已经不止0.05mv了,想改用AD8221。手册说最大输入失调电压是25uv. 第二级想改用AD8629。失调电压1uv。  不知道这么改会不会是大材小用呢?

     是这样的,压力传感器是接流量传感器测流量的,流量传感器满量程是99L/min,此时输出4.95mv。流量与压力是线性关系。要求分辨1L/min的流量,故要能检测0.05mv的压力输出。

网友A:
你对测量放大的精度理解有偏差.
失调电压是线性误差,你加个零位调节和增益调节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失调电压既然是线性误差,应该可以通过软件的方法将结果减去那一部分就可以了。不过,还是不明白测量放大的精度,有空麻烦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