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时不能改变

楼主(2011-05-15):
sh66p51端口porte问题
说明书上说可以作为一个i/o口用,但我在用其作输出时发现不能改变

楼主:
porte=3h,改为输入时读到的状态仍跟外部高低电平无关

网友A:
你再把与porte有关的设置查了一下

楼主:
检查了,没发现任何问题

楼主:
我的设置pecr为1,其余默认,然后改变porte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在仿真还是实际烧芯片进行的测试,因为这2个口是与高频振荡口复用的

网友B:
除了像你说的把PECR设置为1,还要将高频振荡设置为内部RC,这样才可以使用PE的功能.

网友C:
对,用EVB仿真时,EVB上有设置;烧芯片时,烧录选项有此设置

楼主:
是在仿真状态发现的,我也只使用晶体振荡模式,如果这样是不是意味着porte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网友D:
66P51是双时钟芯片,低频一定要用,高频可选用

网友E:
是的,如果用到了高频且要使用外部晶振,那么PE口就做为高频振荡口使用,不能用于PE口了.

楼主:
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实现此状态porte的功能?

网友E:
PE口做为I/O口使用的条件是:高频不用,或高频采用内部RC.

网友F:
PEO接口的条件能用高频的作用出现多大的效果

楼主:
楼上说的啥?我怎么看不明白?

楼主:
低频振荡模式时,porte没有什么用处,是吗?

网友E:
PE口能不能用关健是看高频是否使用,如果不用高频,或者虽然是使用高频,但使用的时钟源为芯片内部的RC,这样高频的这两个口(即PE的两个口)就可以做I/O使用了

网友G:
66P51的PE端口是完全可以当作IO使用的。但是因为这个PE端口是跟OSCX复用的,所以当作IO使用的时候,就一定不能使用外部的高频振荡

网友B:
是的,

因为66P51是双时钟,有低频和高频。PE当作IO使用的时候,一般是使用低频或者高频采用内部RC 4M作为高频时钟。

楼主:
多谢,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