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STM8L151,配置它的复用功能SPI的option byte 怎么设置?

楼主:
小弟第一次接触STM8L151,有谁用过STM8L151,配置它的复用功能SPI的option byte 怎么设置?希望能给出说明 和程序谢谢。

楼主(2011-05-20):
难道  我们坛里 就没有人知道吗?  这个平台建了做什么啊?  Game吗???

网友A:
小弟第一次接触STM8L151,有谁用过STM8L151,配置它的复用功能SPI的option byte 怎么设置?希望能给出说明 和程序谢谢。
引用 楼主:

根据STM8L的手册,用STVP来烧芯片就行了

网友B(2011-08-0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OPTION BYTE 中根本就没有该选项! 请问怎么解决实现重映射功能~

网友C:
是啊,还有151的DAC也需要配置内部寄存器才能输出,唉!群里就没有用过STM8L151的DAC的吗

网友A:
跟另1个帖子的问题类似:
重映射不是通过option byte 来设置,而是通过:Routing interface (RI) and system configuration controller (SYSCFG)- 可参考其Reference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