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路该考虑哪些问题

楼主(2011-05-15):
    各位老师,由于我没有系统的学习工程方面的知识,请问一下,关于这个电路,我设计的有问题吗?还应该考虑哪些问题?比如稳压,滤波,保护等等。最好可不可以给点参考答案?(*^__^*)

网友A:
STC12C是啥?电路元件没参数。

网友B:
STC12C是啥?电路元件没参数。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STC12C系列单片机!;P

网友C:
考虑的问题——
以你这个电路为例,电源应当摆到右边,不能象这个图一样在左边,否则,输入电流在地线上产生的电平会叠加到输入端,……

网友A:
另外51建议用灌电流负载,一来负载能力强,二来复位期间你的电机不会乱跑

网友D:
电路的线路不变,电源输入放哪边不是一样有回路的???

网友D:
问4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三楼的意思。我用STC12C2052AD的单片机,P1.0采集模拟量处理,然后让电机工作的

网友C:
电路的线路不变,电源输入放哪边不是一样有回路的???
引用 网友D:
当然不一样。
电路布线,就象江河,不能让流径重叠。

网友E:
如果是交流蜂鸣器,最好加一个三极管驱动!

网友F:
电机电源与单片机电源最好不共用一路电源,或通过磁珠等隔离再使用,以防止电机在动作时对电源的影响;12V电源如果是直接从外部引入应加一个二极管,以防止外部电源接反。蜂鸣器最好加一级驱动电路。

网友G:
8050能驱动多大的电机?在这里考虑4楼的就足够了!

网友H:
8050  是npn的

用pnp型的

单片机时oc门   吸电流的能力比较强    弱上拉   拉高电压比较难

这样比较好

要不你加 非门  做缓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这个灌电流负载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