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ise 哪个版本好用?

楼主(2011-05-15):
问个比较菜的问题哈,表拍我啊。xilinx ise 哪个版本好用一些啊?多听些建议。谢谢哈。

网友A:
楼主勤快点,都下来试试不就知道了?哈哈哈哈

网友B:
推荐ISE13.1

网友C:
12.4也不错吧

网友D:
用过12.4的飘过。。。

网友E:
相信楼主有答案了。

网友B:
看来12.4的口碑不错啊

网友F:
12.4和13.1都不错。如果spratan6,就用这两版本

网友G(2011-07-16):
我现在是用的10.1

网友B:
13.2出来了,用一段时间之后来报告

网友H:
11.1的综合后的原理图结构打开怎么非常慢?与10.1操作也不一样

网友I:
;P推荐12.4

网友J:
13.2 的 ISIM很好用,并且只在13.2上好用,所以推荐13.2
其它的方面,13.2和以前的版本差不多

网友F:
V6/S6用12.4把

网友K:
12.4 还是不错的

网友L:
一般.4版本都不错

网友I:
上13.2吧,我都13.2了

网友M:
上13.2,要用就用最好的,最新的